为什么我的iFIX3.5的MBE格式I/O驱动配置文件打不开

楼主(2005-09-04):
我是一名新手,刚刚学习iFIX,我找来一个工程的例子,先看其PLC程序,发现有许多遥控点,所以我就打开其iFIX的上位机组态,打开数据库管理器,发现每个数据块的I/O地址属性都没有明确地址(声明一下这个工程的I/O驱动配置文件是.MBE格式的文件,我已经装了MODBUS Ethernet v7.17e驱动程序),我的问题是: 一.是不是正常情况下都没有明确地址?我感觉应该有具体的Modbus地址才对。 二.这个工程例子的MBE格式文件怎么打不开,我点击I/O配置,启动Power tool每次打开本工程例子的MBE文件都报'an exception has occured within this methos'是不是I/O驱动的版本不对?

网友A:
每一个外部的变量都应该有具体的Modbus地址才对,是否没有组态或者被删了? 您可以新建一个MBE试试看能否打开已保存的工程文件。如果可以,那就是原来的版本不对或者文件损坏,如果也打不开就可能是您的IO驱动有问题了。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我新建一个再打开,可以,单就是原来工程所有的都打不开,是我的版本旧了?我再试试,

网友B(2009-08-26):
我的ifix中的MBE驱动器为什么驱动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