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变频器同步控制一条链条

楼主(2005-09-04):
各位大虾,三个变频器控制一条链条,要求同步,当链条的一处受阻时,前一马达要加速,变频器该怎样设计

网友A:
如果要求高的话,建议用专门的同步控制器,当然可以采用变频器外加同步控制板或者采用plc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来实现。

网友B:
如果是使用同步控制器来做,要注意干扰问题,目前专门做同步的控制器好象不太好找,我知道台达的有。(呵呵,我自己也做台达的产品)如果是使用PLC来做的话,要考虑成本的问题;如果不考虑成本因素的话,可以使用PLC来做,精度和控制上都要比同步控制器来的好。

楼主:
谢谢各位,可我还是不大明白,能否详细的,或者有什么资料指点一下,我的feiniao355@sohu.com

网友C(2007-04-15):
有没解决问题?我现在正需要啊13129378752

网友D(2008-05-04):
用PLC的AD与DA模块来做此方案

网友E:
abb 800主从宏不成吗?

网友F:
同意1楼想法,同步器控制.

网友G:
这种悬挂链的负载,用同步控制器或PLC+DA的方案都是不行的,因为一个链条不同的区段的负载是不一样的,只做开环给定部分的同步满足不了要求.

目前较为成功的方案应该是在张紧部位增加反馈检测,根据张紧度来调节的方法.实现的方法有几种有人用变频器内置的PID,也有PLC+AD+DA+变频器,还有PID板+变频器;供参考.

网友F:
楼上的合计合计在说好吗?

网友H:
8楼的兄弟,你们用的是什么做反馈检测,我们现在用的是在张紧加电阻尺,能不能介绍一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I:
用ABB800系列的很容易实现

网友J:
用ABB800系列的主从控制应该可以实现的哦!

网友K:
呵呵  一年前我专门给客户解决这种问题 当时效果很好  。做法是几台变频器做主从控制,一台主,其余的为从。从机的频率给定为主机的频率给定和张紧处的位移传感器反馈叠加。值得注意的反馈的叠加幅度不能太大,否则会震荡。

http://shop33634931.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