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WS1171编程问题

楼主(2005-09-04):
小弟上载hitech PWS1171-mono原人机的程序到电脑后,只有*.ap1,*.ap2两个文件,是否正常啊,hitech PWS1171-mono没有配方上载吗?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对它再编辑?如果需下载到另一台人机,是否下载以上两个文件就可以了? 小弟初学才两天,望各位前辈不惜赐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没有办法编辑的 ,

网友B:
不能编辑的,只能往人机里下载。好像在文件菜单里有一个【下载应用……】,直接下载到人机里就可以了。

网友C:
HITECH1711 是没有办法上载的。1711-MONO本身也没有停电保持记忆体,所以也不能编辑配方。

网友D:
1711上载的程序是不能进行编辑的,这样有利于你的技术保密! 有两个文件是正常现象! 如果需要编辑,你可以使用pws6000系列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