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与PLC连接的PC串口可以带电插拔吗?谢谢!

楼主(2005-09-04):
(无正文)

网友A:
不可以的!!一定的先关机再插把!!! 热插把,很容易烧毁主板。 这在工作时的格外小心!!!!

网友B:
最好是小心点!太危险!我一般是最少有一端是停电状态才插拔.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做!但是一般做了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厂家是不允许热插拔的.

网友D:
我经常热插拔应该没什么关系,如果真的需要又怕危险的话可以用USB口加一根转接线装一个驱动就好

网友E:
最好的办法是先退出PC这边的通讯,然后插拔,一般不会有问题。如果不退出,有时会死机。到是没有发现PLC会坏。

网友F:
可以的,只是在监视状态、上传、下载时最好先退出。

网友G:
RS232不支持带电插拔,插拔时至少应断掉一方的电。否则可能会烧PLC或者PC的串口。

网友H:
我经常带电插拔,有这么危险呀,我还真是不清楚呢。

网友I:
一般没问题的,你要先把PLC系统关闭,不要在通讯的时候拔去。

网友J:
没有问题得,以前我都是带电插拔,还没被烧怀过

威威,李

网友:
不会有问题吧?我经常带电插拔PLC.我反正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K:
RS232不支持带电插拔,插拔时至少应断掉一方的电。否则可能会烧PLC或者PC的串口。 30年单位实践中许多人没有注意出现了烧串口的问题,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侥幸!

网友L:
不通讯的时候,可以带电拔

网友M:
现在市场上许多PLC都有USB接口的

网友N:
拔不一定坏,但肯定不好,你带电不了电脑里的光驱也不一定坏,所以最好不要拔,除非万不得已。

网友O:
我经常带电插拔,否则实在麻烦。插没出现过问题,拔就有两次出问题,一次导致机器无输出,另一次忘记什么现象了。机率大概是30:1

网友P:
要养成习惯,最少先关闭COM口(也就是断线),再插拔。现场情况不允许关机的,要让PC处于断线状态。一般不会出现大的事情的。

网友Q:
最好不要带电拔插,开机前插好,用完后关机拔下,我以前带电拔插损坏过COM口,以后拔插前都关机。

网友R:
10000次会出现一次plc或pc通讯口损坏,希望万分之一的机会不会被你碰到 我每次总是先关plc的电源,再拔电缆.

网友S:
最好不要去带电拔插com口设备,否则一旦烧毁可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T(2005-12-26):
在不通讯的情况下,应该没问题的,不要在正在上传或下传数据时进行,就没事,我好象没碰过问题.

网友U:
最好不要

网友V:
最好是一端断电,,我记得RS232不支持热插拔

网友W:
很容易烧坏串口,最好拔掉!

网友X:
我都是带电插拔,还没被烧怀过

网友Y:
好险,多亏看了这篇报道,感激

网友Z:
几乎每天拔,没事儿!

网友Y:
不可以,我以前秀果电脑,这样容易使串口烧掉

网友AA(2006-08-17):
可以,没问题的

网友AB:
可以插拔,但是不要在通讯的时候,那样会烧坏串口,或死机..

网友AC:
现在的大多都可以插拔,但插拔时最好有一边先停掉。

网友AD:
应该没事的,我经常这样做

网友AE:
最好的办法是先退出PC这边的通讯,然后插拔.

网友AF:
很多工程师都是带电插拔的。

网友AG:
还是不要的保险啊

网友AH(2006-12-05):
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这么操作的,但是在系统代着其他设备在运转,你需要修改程序,为了保护设备只能这么做,尽量不要带电插拔

网友AH:
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I:
有些是可以的,有些是不行的

网友AJ:
看来还是尽量别带电插拔!

网友AK:
 我经常在不通讯的情况下带电插拔,有这么危险呀,我还真是不清楚呢。

网友AL:
尽量做到不带电拔插

网友AH:
开来大家做事情从不考虑成本,万一在你拔出去的时候坏了,你生产了两年,万一哪一天公司很忙,设备要改造时间很短,你有可能就挂了

网友AM:
还是小心点?????????

网友AH:
to  SEE YOU  老兄,到处回帖,都是比较简单,佩服佩服

网友AN:
我几乎是天天带电拔,一天少说也得几十次吧。倒没见过烧串口。只是上载,下载或监视时最好不要拔。电脑端软件会死一会,开其它程序倒都没问题。说明一下,我的是带串口的本本,旧货市场买的。现在的新产品都不带串口,市面上常用的人机,PLC都有接触。用USB转多少有问题。所以买个旧的算了,还好用。三,四年了没出过问题。是不是我运气好呢

网友AO:
俺一天拔插好几十次,嘿嘿....啥问题也没出现过呀,上\下载程序时除外

网友AP:
尽管没出问题,但原则上还是不能在带电的情况下插、拔!

网友AM:
闲着没事,懂的又少,没办法,会的就多说点,不会就简单的帮顶一下,呵呵!!看了不回又不太礼貌,是不是啊???呵呵!!!!!!!!!!!

网友AQ:
我都是断掉一边的电源再拔,这样很安全.

网友AR:
我都是带电把查,没问题!

网友AS: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关电在拔,这样做肯定是最保险的。

网友AT: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网友AU(2008-07-04):
有没有人知道当PC和PLC连接时不能检测.提示说通信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U:
引用 网友K:
RS232不支持带电插拔,插拔时至少应断掉一方的电。否则可能会烧PLC或者PC的串口。 30年单位实践中许多人没有注意出现了烧串口的问题,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侥幸!

有没有人知道当PC和PLC连接时不能检测.提示说通信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V:
我用的PLC232也是经常热插拔的,倒没出过什么问题,50楼的答案我是深有同感

网友AW:
只能说这样的习惯不太好了

网友AX:
我一直都是热插拔的,没出过事!但是别学我,呵呵

网友:
小心为好,最好PC停电。

网友AY:
我带电拔,电脑端软件显示通讯无法连接,插上从新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