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S CPU01紧急求助

楼主(2005-09-04):
本人有台欧姆龙C200HS CPU01,CPU单独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亮,其余灯不亮。 1、但是,将CPU和HOSTLINK模块装到机架上后,再通电时电源指示灯、错误指示灯亮(无论扩展的I/O模块安装到机架与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2、另外,通过HOSTLINK模块用RS232电缆能与CPU连接下载程序,且程序未加密,但是读出的程序与实际的程序不符,读得的程序如下: 0 ANDNOT AR27.07 1 NOP(00) 2 NOP(00) 3 ANDNOT AR27.07 4 ANDNOT AR27.07 5 SET I:0.08 6 ANDNOT AR27.07 7 ....... 13642 ANDNOT AR27.07 13643 SET I:0.08 13644 LDNOT AR19.07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注:此PLC为进口设备上使用,设备进来后一直未使用,即此PLC有十年时间未通电。   多谢指点!!!

网友A:
我也用这,这样不行,只能用手编,慢慢来了,我这里有这种主机很多(二手)QQ393378417

网友A:
我也用这,这样不行,只能用手编,慢慢来了,我这里有这种主机很多(二手)QQ393378417(I/O错误)

网友B:
可能PLC电池了,更换电池,重写程式!OK!

网友C(2006-07-21):
电池没了 245180001

网友D:
PLC的电池肯定是没电了,可以更换电池后通电重新输入程序,对I/O进行重新设置

网友E:
  ERROR错误灯亮的时候PLC在软件里会有提示的,大多数是电池的低电量还有I/O校验错误.

网友F:
完了,应该是掉电内存出错。

你用CX-P查日志。

网友G:
要更换电池,重新输入程序!  同意 itom 可以用CX-p 看日志记录!

网友D:
程序肯定是要重新录入的,其他的看一下日志,重新设定一下就OK了

网友H:
肯定是电池没电了;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196510   2401785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 Q:394047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