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通过RS232串口与志美CB900仪表的通讯

楼主(2005-09-04):
求助:电脑通过RS232串口与志美CB900仪表的通讯,我是用VB编的,我发送信息后,仪表传过来的是空字符,不知我写的程序是否有问题,请哪位大侠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可否把程序上传到资料库或者bbs@gongkong.com,我帮助您看看。 您可以检查一下通讯参数的配置,您是用的MSComm控件来做的吧,看看setting中的配置和志美CB900仪中的设置是否一致。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B(2007-01-09):
看看 能用就用不行就换一家的表试一试洒
可能有转变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