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WINCC 高手求助

楼主(2005-09-05):
我的电脑现在装的是WINCC 5.1,我们厂里有个WINCC 画面是用WINCC 6.0编的,请问我的能打开吗?该如何转化呢,反过来,装WINCC6.0能打开WINCC 5.1吗?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5.1不能打开wincc6.0做的项目,反过来6.0可以打开5.1做的项目,但是必须使用6自带的项目转换器进行转换才能使用

楼主:
谢谢!安装WINCC6。0时就有吗?还是要另外安装

网友B:
好像是安装wincc6.0软件就附带这种项目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