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流工作,轮流停止请教

楼主(2005-09-05):
刘工: 我有三个马达需要两个运行一个休息,运行时间是4小时,休息时间是0.5小时.首先是Ⅰ、Ⅱ启动运行;然后停Ⅰ,启动Ⅲ,Ⅱ、Ⅲ运行;再停Ⅱ,启动Ⅰ,Ⅰ、Ⅲ运行,…!    能否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网友A:
可以实现,用继电器加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实现。

网友B: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C:
用继电控制的话采用时间继电器就可以了,如果延时长的话可以采用微电脑定时器(几十块钱); 如果采用PLC的话,时间可以到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

楼主:
“刘工: 我有三个马达需要两个运行一个休息,运行时间是4小时,休息时间是0.5小时.首先是Ⅰ、Ⅱ启动运行;然后停Ⅰ,启动Ⅲ,Ⅱ、Ⅲ运行;再停Ⅱ,启动Ⅰ,Ⅰ、Ⅲ运行,…!      能否用时间继电器控制” 有错误! 改正后如下:

楼主:
i、ii运行4小时——停i,启动iii,ii、iii运行4小时—— 停ii,启动i,iii、i运行4小时——停iii,启动ii,i、ii运行…

楼主: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啊

网友D:
建议: 如果采用时间继电器,从费用上考虑并不节省,配线太多,维修不便。 最好采用三台微电脑控制器,简单易行,便于调整,时间精确,费用不必时间继电器高。 用PLC就不必了,不合算,费用高。

楼主:
微电脑控制器没用过,使用方便吗? 我的控制不需要太精确。

楼主:
如果用时间继电器的话,三个也够吧!

网友E:
从应用上看,时间继电器足够了。微电脑控制器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好象不贵,里面是单片机吗?稳定性怎么样?如果稳定性没问题,应该比较好用吧。

网友C:
不错! 如果功能搞得很完善的话,也有点线路的,呵呵。

楼主:
刘工:能告诉我怎么用时间继电器来实现吗。

楼主:
能给点提示吗?!

网友F:
我感觉,这种案例用单片机实现是方便的,一个单片机做控制便可搞定,例如下面介绍的内容: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6341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2101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6217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79697 都是单片机做控制的个案.

楼主:
还是用时间继电器实现吧.做出来了,是乱而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