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三菱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输出转速到不了电机的最高转速,怎么回事?

楼主(2005-09-05):
请教一个问题,三菱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输出转速到不了电机的最高转速,怎么回事?

网友A:
1:检查是否设置了最高频率的限制   2:检查控制信号是否已经达到100%的设定。   3:检查变频器中有关电机的参数是否和电机的实际参数相一致。

楼主:
已经到最高频率50HZ了! 2。2KW的呀!

网友B:
你的电机最高转速应该是多少 现在又是多少

网友C:
补充一下: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单相AC220V输入/三相AC220V输出,而电机的接法又采用默认的星型接法的话,可能变频器的频率要调到90Hz左右电机才会达到额定转速(一般的小于3.7KW的电机接法都是AC220V三角形接法、AC380V星型接法)! 还有,你的电机是不是国外的60Hz电机? 还有,你怎么判定电机没达到额定转速的呢? 是目标输出(减速机输出)没达到要求吗(晕!这可能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还是电机风扇叶子哪端转得很满呢(这种情况也不排出风扇叶子没固定好的可能)?如果风扇叶子哪端转得很快,你又怎么能判定呢(真神了)? 还是看变频器的显示转速判定的呢?变频器的显示转速是根据实际电机转速人为设定的,参数设定可能是有问题的,不能一味相信! 还是用的转速测试仪测得?晕!太先进了!呵呵...

楼主:
是外边的机械运动,测算回去的电机的转速!

网友C:
你得看看你的传动比算得是否正确。 如果确认是正确的,请按上面所有人说的方法进行检查。

楼主:
传动比肯定对! 有带不动的可能吗?而使转速下降?

网友C:
如果采用的是链条传动或同步带传动等不存在滑动摩擦的传动方式,而且电机的温度又基本上正常的话,绝对不可能的! 另外,你的电机是不是6极/8极/12极电机或者是双速电机中的低速档?

楼主:
不存在滑动摩擦传动,是普通的4极电机!

网友C:
那你测一下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建议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再用钳形表卡一下电流,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应当电机有问题了。否则,就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D:
我也遇到过累似情况,后来把信号增益调高,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信号增益调哪个参数呀!

网友D:
就是频率设定信号增益,使用手册上有,一查便知,调到100%以上,(根据实际情况决定)

网友E:
最高频率已经显示50HZ了,应该与信号增益无关。

网友F:
抵制日货,丛我做起; 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支持民族产业!

网友G:
输出电流不够

楼主:
到底怎么搞呀?

网友H:
我曾经遇到过如此情况:1,三相输入/三相输出变频器,三相输入端缺一相电,转速达不到100%。2,单相220输入/三相220输出,但电机是星/三角\380V/220V中的星形接法,你看一下会不会是类似简单的但往往又不被重视的问题呢

楼主:
搞不明白呀!

网友I:
这位小兄弟,你把运行频率设置到70HZ再试试:)

楼主:
一般的电机能超50HZ运行吗?

网友J:
但不能超过额定电流

网友K(2005-10-22):
当然可以,我试过普通50HZ的电机,我用变频调速频率上升到100多HZ哪,当然我的电机负载是很小的,只不过是电机的电流会有所上升

网友L(2008-04-30):
引用 网友K:
当然可以,我试过普通50HZ的电机,我用变频调速频率上升到100多HZ哪,当然我的电机负载是很小的,只不过是电机的电流会有所上升

这也敢用,你就不怕烧电机,这样用法,会影响寿命的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K:当然可以,我试过普通50HZ的电机,我用变频调速频率上升到100多HZ哪,当然我的电机负载是很小的,只不过是电机的电流会有所上升

这也敢用,你就不怕烧电机,这样用法,会影响寿命的吧。

没有不敢坐的,只有不敢想的!

呵呵,现在是什么牛人都有的!

网友K:
这怎么了,电机的寿命肯定有影响,但是我有没有说一直在100多HZ,只是瞬间调整到而已,再者,楼上的两位你们见到过50V的电机调到400多HZ吗,这在现实成品中都是有应用的,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

网友N(2010-11-30):
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大家,FR-S520SE-0.4K的变频器电机的输出速度出现波动,和相同的比参数是一样的,就的速度出现波动不只是怎么回事,想请教大家怎么解决啊,可以告诉我怎么解决吗

网友O(2011-03-08):
引用 网友K:
关于这怎么了,电机的寿命肯定有影响,但是我有没有说一直在100多HZ,只是瞬间调整到而已,再者,楼上的两位你们见到过50V的电机调到400多HZ吗,这在现实成品中都是有应用的,只不过你不知道罢了

短时间试试的话,你也太牛了。不怕电机转子解体?

网友P:
由于波箱的变比不对,我曾经试过电机长期在120运行,没有问题

网友O(2011-06-05):
引用 网友K:
关于当然可以,我试过,我用变频调速频率上升到100多HZ哪,当然我的电机负载是很小的,只不过是电机的电流会有所上升

本人不才,普通50HZ的电机,设计的时候,可以超频,但是,不至于超频100%吧。当心转子散架!

网友Q:
都是老帖子了,看的都是后来的人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