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输出转速到不了电机的最高转速,怎么回事?

楼主(2005-09-05):
请教一个问题,三菱变频器控制的电机输出转速到不了电机的最高转速,怎么回事?

网友A:
频率到没到最高频率?

网友B:
1:检查是否设置了最高频率的限制 2:检查控制信号是否已经达到100%的设定。 3:检查变频器中有关电机的参数是否和电机的实际参数相一致。

楼主:
频率到50HZ了!

网友C:
回答了1个帖子又看到相同的帖子,我真服了你了! 如果你去买楼的话,估计有可能1楼2卖哟......

网友C:
我给你把那个帖子也贴上来,免得你再去看那个帖,怕给我们楼住累着怎么得了? 激情如火: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9-5 9:17:00    1:检查是否设置了最高频率的限制     2:检查控制信号是否已经达到100%的设定。     3:检查变频器中有关电机的参数是否和电机的实际参数相一致。 wwm1969: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9-5 9:31:00    已经到最高频率50HZ了!   2。2KW的呀! ncr2004: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9-5 9:33:00    你的电机最高转速应该是多少   现在又是多少 wwm1969: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9-5 9:46:00    1120转/分! 老菜鸟: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5-9-5 9:48:00    补充一下:   如果你的变频器是单相AC220V输入/三相AC220V输出,而电机的接法又采用默认的星型接法的话,可能变频器的频率要调到90Hz左右电机才会达到额定转速(一般的小于3.7KW的电机接法都是AC220V三角形接法、AC380V星型接法)!   还有,你的电机是不是国外的60Hz电机?      还有,你怎么判定电机没达到额定转速的呢?   是目标输出(减速机输出)没达到要求吗(晕!这可能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还是电机风扇叶子哪端转得很满呢(这种情况也不排出风扇叶子没固定好的可能)?如果风扇叶子哪端转得很快,你又怎么能判定呢(真神了)?   还是看变频器的显示转速判定的呢?变频器的显示转速是根据实际电机转速人为设定的,参数设定可能是有问题的,不能一味相信!   还是用的转速测试仪测得?晕!太先进了!呵呵...

网友D:
个人观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工频下.在电机没有损坏的情况下.低于额定转速运转说明电机过载.如果不保护停机的话.电机将烧毁.变频技术是将直流电通过元件的依次通断模拟交流输出.也能控制电流的大小(新的变频器).但转差的能大都用于发热.长时间电机也会烧毁.

楼主:
难道是功率不够大过载吗?

网友E(2008-07-03):
先看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是不是和电机的参数一致再看最高频率限制,和最高频率,如果都没有问题就要考虑是不是变频器的输出缺相的问题,告诉大家在变频器缺相的情况下电机还是会运行的而切在短时间下不会烧毁的只是不能在带负载运行

网友F(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