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教!48V电源蓄电池怎么做容量测试?

楼主(2005-09-05):
我们单位要对48V通信电源进行核对性充放电,检测其容量,但是通信电源无放电装置,蓄电池正极直接连接至出现母排,负极通过保险接于母排,蓄电池为300Ah 2V 24只 共2组,不知怎么进行放电,如选择电阻丝放电,应怎么做? 感谢大虾帮忙!!!!!

网友A:
可以采用电炉丝来做,当然这不是太好的注意,因为电能都浪费掉了,如果有可用的做“有用功”的负载,也可以用来放电。笔者以前曾用过电炉丝进行的放电测试。

楼主:
采用电炉丝来做,怎么选择阻值、瓦数?能具体分析一下吗? 采取10率放电,通过电炉丝的电流就有30A,不会烧短吗?

网友A:
那您就需要选择大功率的电炉丝,也可以把多根并起来,只要每根电炉丝通过的电流在规定的范围内就不会烧断。

网友B:
去市场上买一个电池容量检测表就好了

网友C:
我想也是的,通过电住丝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