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9-05):
GPRS模块IP协议实现后,想写个TCP协议,如果要精简下的话,精简的什么程度为好呢?请大侠不吝赐教,衷心感激

网友A:
你自己要实现的什么功能,简单还是复杂?根据自己的应用要求精简

楼主:
林工您好,功能简单就好了,主要是接收数据,要能接受TCP连接请求,上电复位的时候首先发起TCP连接。 还有,TCP首部的那个MSS选项该设置成多少呢,如果我想设置成256字节可以么,PPP和TCP对数据包的大小有什么规定么,不如,不能少于多少或者大于多少,曾经见过书上在介绍IP的总长度字段MTU时提到了PPP的MTU为296字节,我的MSS该如何选择呢?谢谢您了

网友A:
这里不大多是应用的,需要开发的话我给你另外一个论坛!   加我MSN:lxj7871@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