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5-09-05):
我手头现有SEW 型号为OPTIDRIVE-E,0.37KW,单相220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一台, 在试验模式下,没有接电机.在变频器正常运行中,我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其输出电压时,表值显示无论在多大档位时都是1,而测量其输入时表显示正常.表没问题.我怀疑可能是万用表的感性负载太小. 请教各位大虾,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变频器输出不接负载时,存在大量的高次谐波干扰,所以就会存在你所说的情况,而不是你的数字万用表质量差(再好的也一样)。 如果接上负载以后试,就不会了。 如果你用指针式万用表测,不会存在上述所有问题。

网友A:
有时间试验模式也需要带负载的: 比如说,软启动柜出厂试验,必须得带电机试,而且电机的功率不得太小(一般至少要达到软启额定功率的1/10以上(否则启动后可能因为输出J点不动作而无法转换到旁路接触器),比如说1台37KW的软启可以采用1台5.5KW的移动式空气压缩机来试验)。 所以,如果你有条件而且方便的话,还是搞个负载来试验比较稳当。

楼主:
受教了! 谢谢指点.... 看来得弄个电机来试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