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卡问题,请乱入

楼主(2005-09-05):
我的一个客户使用一数模转换卡驱动我们的扫描电机, 据他说,输入信号是方波时,在每个信号开始有一个尖峰状脉冲, 脉冲频率从?Hz-->?000Hz, 请各位朋友怎样消除这个干扰信号,谢谢

网友A:
数模转换卡 怎么 输入信号是方波? 加个适当大小电容。

网友B:
加个适当大小电容应该可以解决,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做一个光电隔离的板或者购买一块隔离模块都可以。

网友C:
检查接地或是和电机的隔离情况。

网友D:
可选用隔离板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