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与PLC的信号处理

楼主(2005-09-05):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编码器的A,B相脉冲信号接到PLC上,通过A,B相位差90关系就知道电机的正反转,这程序如何编写,若有谁知道,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A:
是什么plc?如果是siemens200的我这里有过去编写的工程案例,留下您的email,我给您发过去。 原理就是一个是利用厂家已经提供的功能块调用,直接获取方向和速度,另外就是自己编写两个中断,检测两相脉冲的上升沿来判断是否是正反转。

网友B:
to:激情如火 发我一份!!万分感激!!! jsdx6609@sina.com

网友C:
发我一份!!谢了!!! lxh801012@sohu.com

网友D:
有些PLC的本身计数器支持A、B相信号,同时对应有特殊继电器表示其方向,或如“激情如火”兄所言编程判断也可以。。。

楼主:
我用三菱的PLC,型号是FX1S,不知这程序如何写,望谁知道,请告诉我,谢谢!

楼主:
凡夫俗子你好: 请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想请教一下,若你在上海,我想当面请教,谢谢!

网友D:
小惠,您好 FX-2N、1S内置的高速记数器C251~C255可进行A、B相加减计数,最高计数频率根据您使用的高速指令的情况从4KHZ到30KHZ,例如对于C251而言:输入点X0对应A相,X1对应B相,同时特殊继电器M8251自动对应计数方向。。。 联系方式:ffszmail@163.com,我在北京。。。

楼主:
凡夫俗子你好: 请告诉我你的电话,谢谢!

网友E:
发我一份!!谢了!!! bd2xa@163.com

网友F:
给我一份谢谢. robotscenter@yahoo.com.cn

网友G:
给我来一份好吗? 谢谢!

网友H:
给我一份 邮箱chenglonglong123@tom.com

网友G:
给我来一份好吗?谢谢!WWW_ZHW@126.COM

网友I:
TO 激情如火 给我来一份好吗?谢谢!atanic@163.com

网友J:
果然激情如火,给我一份,谢谢!zhaoruns@yahoo.com.cn

网友K:
激情如火老兄      给我来一份好吗?谢谢!ligang6810@yahoo.com.cn

网友I(2005-10-20):
to:激情如火      发我一份!!万分感激!!!   atanic@163.com

网友L:
请问各位朋友:用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向PLC发送脉冲实现工作台的分度运行,在编程时两者有什么不同?编码器为格雷码和非格雷码形式,在编程时两者有什么异同???? 请熟悉者朋友详细说明思路。转动方向是一个方向时的情况,和二个方向时的情况。 第一次做这方面的事!麻烦各位朋友!

网友M:
TO :激情如火 能发给我一份吗?深表感谢!急需,好人一生平安! bijingqun9600@126.com

网友E(2005-12-26):
您好:
给我来一份好吗?谢谢!bd2xa@163.com

网友N(2006-04-28):
to:激情如火
能给我发一份吗?万分感谢!lfb_lin1974@yahoo.com.cn

网友O(2008-03-29):
以三菱PLC为例,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