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伺服电机频繁报警

楼主(2005-09-05):
我采用两台伺服电机控制两个圆环转动,两环的轴相互垂直且在同一个平面。转动中经常会出驱动器报警现象,导致其中一个轴不再转动。此现象在启动时较为突出。求教何解?看起来似乎是电机转矩不够,可是参数中明显转矩是有富裕的!使用1:120的减速器。请大家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是否有报警产生?比如过流之类的?可以检查外围的机械方面是否有问题。

楼主:
电机的驱动器有报警,报警的显示对应的故障可能性有很多种,有没有哪位有经验,指点一二?还有,如果加上制动电阻,会有什么效果?谢谢各位,新如行,问题比较菜!!莫怪。

网友B:
报警什么内容?是否过流, 先检查机械部分,再查参数

网友C:
先看看说明书,弄清楚报警的含义再说

网友D:
你按照说明书先查代码啊,看是什么报警,然后逐一排除,如果频繁启动加制动电阻,与报警没有关系的。是三菱吗,QQ394243238

网友E:
报警什么内容?

网友F:
检查皮带有没有松动,或者是负载变化比较大。我遇到的都是机械问题引起的报警,一般情况下调试过程出现的各种不正常情况,机械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