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MM420 F0001故障码一头雾水

楼主(2005-09-05):
我用的是西门子MM420 4KW的变频器, 拖三个0.75KW的电机,最近常在变频器已经上电的情况下按下启动按钮时BOP上显示F0001,并且电机每次还没有来得及转动;重新上电或者消除故障码后又能正常启动并运转.有时候给变频器上电了但不驱动电机,BOP上也会出现F0001.在电机正常运转的时候我观察了变频器输出总电流为4.78A,远远低于变频器的电流容限,一头雾水啊......

网友A: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 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 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 相对应 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 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 增加斜坡时间 􀂾 减少提升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