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求助衣卓斑竹

楼主(2005-09-05):
衣卓你好: 我公司现在准备利用北京四方的器件组建一个LONWORKS中高压配电系统,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LONWORKS总线,现想向您咨询几个相关的问题: 关于LONWORKS协议,需要在哪里获得或者购买?您这里是否有? 关于PCI卡,是否必须用四方的?哪个公司的比较好? 关于HMI软件呢?用三维力控怎么样? 如果组建lon系统,能否避开使用lonmaker,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另,如果用VC++开发PCI卡与人机接口软件的驱动,您是否有这方面的接口函数库,或者VC++的源程序? 以上问题希望您能答复,十分感谢!如果有相关的资料可否email给我。 另,您的电子邮箱不好用,您能否告诉我您的电话?我们电话联系!gjx_510@yahoo.com.cn 十分感谢!

网友A:
开发lonworks软件多采用ethlon公司的开发包,关于pci卡,笔者用过几家的没有发现明显的质量的区别,因为都是采用ethlon公司的芯片开发的.如果您要用vc来开发的话需要用ethlon的sdk开发包. 组态软件对lonworks的支持都可以,力控的也可以.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那还有一个问题,echelon的SDK开发包在那里可以得到呢?用openLDV开发可以吗?难不难?谢谢了

网友A:
可以购买sdk,使用vc开发挺多的,难度还可以。

网友B:
嘻嘻,指了千条大路,最后都只通到——Echelon。 而Echelon能为你做什么?除了答复,还是答复,最多还有口袋里的几个开发包,和网上的几个案例。 都要自己做啊。 中高压配电系统用这个总线好吗?响应速度快?接线方便?模块通用和功能强大?与上位机通讯可靠?开发周期短?到底哪一条会沾边,让做电力的人如此喜爱之? 怀疑中……

网友C:
不可否认大中华地区办事处的那些人 这些年来没有什么作为!! 技术支持的能力实在是太差了。现在有开始追求业绩 只认钱。 配电系统中的通讯部分可以参考看看几年前哈德威四方做的产品 挺不错的。。 不用lonworks 那就用can 485 工业以太网 都挺不错的

网友D:
lonworks的技术支持总体来说还可以吧!!我这么认为!/...........

网友C:
我们遇到的问题不同 结论当然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