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里怎么做高低限报警呢?

楼主(2005-09-05):
各位大峡们好,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在INTOUCH里设置高低位报警呢?我的方法是直接在标记名后面加点域,当只有一个报警限的时候,我直接在标记名后面加上一个点域.Alarm可以实现报警指示灯亮,然而我现在又需要做高液位报警和低液位报警,我原本是打算直接在标记名后面加上.AlarmHiEnabled以及.AlarmLoEnabled,但是实验不成功,不知道怎么办,求助大峡们...

楼主:
我把高报警和低报警设了两个指示灯来显示,如果一个指示灯倒容易实现,可是要求要分开来~~~!

网友A(2008-04-16):
在PLC加入比较程序,通过比较结果来确定报警.具体的我不会.

网友B(2008-06-16):
每个报警状态都有相关点域,HiStatus和HiHiStatus.剩下就是你根据条件逻辑设置指示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