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大侠

楼主(2005-09-05):
请问各位大侠,在个人电脑里,是否所有的step7的程序都能用plcsim进行监控,模拟运行.我的电脑里有好几个程序,只有一个能顺利进行模拟,有些不能监控,提示是:Uable to reach the module CPU 414-2DP by means of the online interface that is set.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特殊的功能块不能进行模拟。

网友B(2005-10-12):
模拟也要设置接口,是不是接口没设置对!

网友C:
S7-400的PLC我从来就没有模拟成功过,也许在400里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