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单相无源数字调压器/调功器

楼主(2005-09-05):
LDG最新推出系列单相无源数字调压器/调功器 Self power digital power 是一种全新概念的交流调压器/调功器,以下简称 SSPR。它本身不需要内部或者外部单独的供电电源,其控制输入只需要 4~20mA 两根信号线,就可以实现对交流电力的调压或调功控制。在连结智能温控仪表实现精密控温,特别在热处理,烧结炉等需要精密控温的场合,是精密控温的利器。在历经了长时间的研制过程,立得电子的 SSPR借助于微电子学的最新成果,已将 SSR 制造引领到无源智能电力调整器的新方向。 系列单相 SSPR 主要技术指标如下: 输入:4~20mA 两线制。无须外部电源 调压(调相)范围 :单相 0~170° 输出电压分辨力:0.2° 输出电压的起控电流:4.2mA (±0.5) 输出缓起时间:1 秒 标称有效值工作电压: 220 VAC(也适合110VAC) ,400VAC 工作频率:交流 45~65Hz 标称有效值工作电流:25A,60A,100A ,200A ,300A 隔离电压:>2500VDC 输入对电力端子和底板间,以及电力端子对底板间。测试条件:> 1 分钟 响应时间(输入到输出):10ms 外部电压调整范围: 0~99% 10K 线绕电位器(12VDC稳定电压) 亮度变化的LED指示参照输入电流 负载类型:具有恒阻特性的纯电阻负载或感性负载。 立得电子TEL:0577-62736616 Emil:ldgcn1@hotmail.com

网友A(2007-08-01):
    北京市朝阳自动化仪表厂
 频率: 50Hz
 控制输入信号:4-20mA、0-10V、1-5V
 输入阻抗:120Ω
 负载连接方式:三角形、星形中性点不接零线星形中性点接零线、内三角形、外三角形
 触发方式:LZ控制(移相调压型和变周期过零调功型)
 调节输出范围:0-100%
 采样周期 控制输入信号:10 次/每秒
 额定电流:10A ,30A ,50A ,80A ,100A ,150A, 200A,250A,300A,400A,500A,800A
 适用负载:阻性负载、感性负载、变压器一次侧
 缓起动时间:15秒
 缓关断时间:15秒
 保护功能:熔断器、电流限制、过流保护
 产品采用最新微处理器设计,产品可采用双闭数字锁相环控制技术,保持电压恒定可调
 本产品已2003年全面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联系人:刘宇  电话:010-64371467 13717630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