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什么是步进电机的单极双极啊?

楼主(2005-09-05):
谢谢!

网友A:
我怎么没有看到这篇文章

楼主:
比如四相单极,两相二极,三相六极之类的啊

网友B:
单极双极 是说的电机线圈的电流的极性!!脉动直流就是单极,比如反应式电机,一般用单极驱动方式!混合式用双极驱动方式! 三相六极的极说的是6个极对数!

网友C(2009-08-11):
资料似乎不完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