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变频的PROFIBUS通讯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5-09-05):
大家好哈,我现有一些关于西门子变频的问题想向大家请教: 我现在采用的是西门子300PLC与440变频器有如下问题 1、用PROFIBUS通讯时正反转,模拟量信号是否再需要通过PLC的输出模块; 2、用PROFIBUS通讯时相关的参数设置是如何给信号的? 在此先说明一下以前我在应用时交没采用PROFIBUS,谢谢各位,请回复, 如果有代理商回复大家可以合作! 梁莉枝 13540042102 lizhi0102@163.com

网友A:
1:既然plc已经与变频器建立了通讯,那么各种控制信号都可以通过通讯来完成,不需要再通过模拟量模块来实现了。 2:通讯的控制是修改变频器在profibus网络中的几个控制子来实现的,详细的可以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091

网友B:
既然选择了DP通讯就不需要额外的模块,当然你的CPU肯定要带DP口了,设置变频器器的参数P0700=6;P1000=6,P2040=0.在变频器的DP通讯板上DIP拨码开关按照8421原则分别给各变频器设置通讯地址,硬件组态里将MMS变频器挂在DP总线上.OK。在程序中修改控制字并给定运行值就可以了。控制字中包括了启停和正反转等控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