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威腾变频器程序运行

楼主(2005-09-05):
我把程序运行和同步指令都给变频器了,但是变频器仍然不运行。(我只用了两段速,其余的运行时间均改为0)不知是否还有参数需要设置?

网友A:
变频器启动信号和同步调速信号已经给了吗? 两段速的运行条件是否已经满足?

楼主:
已经把同步指令和程序运行信给变频器,运行后只是在主频率运行而不会经过设定时间后切换到一段速频率过行。当把多段速1端子闭合时,却只是在第一段速运行。请问此时的多段速运行有何条件? 我设的两段速是一个主频率一个是第一段速。各自运行时间为三秒,其余各段运行时间均为0。

网友B:
请问你是单机运行还是通过通讯给指令? 如果是单机进行程序运行,G9系列指令设定如下: 2-01 运行命令选择 5(程序运行) 4-09 多功能端子 11(程序运行) 4-10 同上 11 5-00 第一段速 **(客户设定) 5-01 第二段速 **(客户设定) 5-07 程序运行模式 0~4(客户设定) 5-08 主频率运行时间 **(客户设定) 5-09 第一段运行时间 **(客户设定) 5-10 第二段运行时间 **(客户设定) 如果是用通讯进行控制,请来电询问!谢谢!

楼主:
上次客户中心不是说过英威腾通用变频器不支持PLC通迅吗? 非常感谢,程序运行我已试验成功,原来是我没有把2-01改为程序运行。

网友B:
公司的低端产品不支持PLC对变频器的通讯,其它的都可以支持!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