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PLC和触摸屏及上位机同时怎么连接

楼主(2005-09-05):
烦请推荐一些三菱FX2NPLC和触摸屏及上位机连接的资料(既触摸屏和上位机同时连接).谢谢.   我的电邮是william5188@163.com

网友A:
可以使用FX2N-232IF特殊模块啊,可连接8个呢。

网友B(2005-10-28):
FX2NPLC+F940GOT+上位机,F940GOT本身有RS422和RS232,前者与PLC通信,后者可以与上位机通信.

网友C(2006-03-27):
你说的问题以前做过这方面的系统开发,有什么具体问题我可以帮一下了!我的MSN:hoegs@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