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膠輥變形測試

楼主(2005-09-05):
橡膠輥變形如何測試,我們廠目前有几個橡膠滾子長期 使用有一點變形,但我不知道 如何測試,那位大哥有辦法,或以前接觸過這種問題.請幫忙,謝謝   用經驗地話請指教,最好有啥儀器可以測試      電話0769-5033228-824   傳真0769-5033328   不方便地話可以留電話,以便聯系

网友A:
什么上面用的? 多吗?用人工测不行吗?

楼主:
造紙工業用的. 人測試誤差較大,且沒有經驗. 你能方便提供這方面地經驗嗎,謝謝 有儀器測試最好.謝謝

网友B:
一般用带磁性表座的百分表或千分表检测胶辊不同位置的圆度,用外径千分尺打一下不同位置的直径,应该就差不多了吧.

楼主:
樓上的大哥說的測圓度的儀器好象可以,請簡單介紹一下,方便的話若有資料幫我發到郵箱讓我參考一下,方便的話留個聯系方式。 用外經千分尺好象不行阿,直徑都有50多表厘米,有那么大的千分尺嗎?

楼主:
郵箱:even-suzhen@163.com,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