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电流为甚麽绕组的线径和电源线的线径差别那没大?电源线稍微细一点,电机就带不动,而绕组的线径比电源线细多了,怎麽没事?

楼主(2005-09-05):
(无正文)

网友A:
因为电机绕组属于感性负载,它是感抗XL=2PaiFL.是负载.

网友B:
这不是个问题 这样的情况一般存在于以下情况: A:有载启动 B:大型电动机

楼主:
我想是大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首先再小电机上的负载启动上也是如此,电机绕组的线非常细,而外部的电源线却很粗

网友C:
电机如果是三角接法,实际流过绕组的电流是电源线电流的0.7左右。再说大功率电机漆包线多根并绕,多个绕组并联等,实际流过单根漆包线的电流还是很小的。

网友D:
有时间看看《电机学》,你就会很快明白了,哈哈!

楼主:
楼上的,电机学的哪一张讲到这个问题了?请指出? TO 心力: 我去过重庆特种电机厂,数百千瓦的电机也没有多和绕组并绕啊,请问你在哪里看到过?并介绍一下原理

网友E(2013-09-29):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电机学的哪一张讲到这个问题了?请指出?TO ...

我最近在读电机学中的变压器一章,产生与你的问题的逆问题----变压器或电动机的绕组线是不是应该比电源线细?

其实电动机的励磁部分和变压器是一样的原理,我认为,绕组中流过的电流都是励磁电流也就是空载电流,而已一般空载电流比额定电流要小很多的,而只有电源线才承载额定电流的负载电流部分,负载电流是不会进入绕组电流的。-----总的来说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理解是它属于电机原理的知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楼上的,电机学的哪一张讲...

 是学“电”专业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回复内...

yes,最近一直在读电机学,不为什么考试,思路就一直卡在了,变压器原理这一块,不通过这一块,后面的同步异步电机再怎么学,我感觉思路都不牢靠。真想回到大学问问电机学的老师。

网友F:
        电线截面选择与通过的电流、环境温度和散热条件有关系。变压器和电机绕组的电流密度选择在0.5A---3A每平方毫米;如果是架空线电流密度可能达到20--30A每平方毫米,因为散热好,而且可以在近100度的高温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