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RS485通信中TVS管

楼主(2005-09-05):
有电表集抄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在抄表通信中RS485的TVS管的选型。

网友A:
一、 作瞬态抑制用时: 其使用寿命主要取决于浪涌电流的大小和环境温度。在环境温度50℃时,TVS管的最大功率和电流参数约为室温时的80%。这时P6KE12A的10/1000μs波峰值冲击电流只有不到30A(8/20μs波峰值冲击电流约为150A)。如果实际遇到的冲击电流大于这个值,TVS管就很可能损坏;遇到的冲击电流都小于这个值就可以长时间持续工作(几年甚至十几年)。 二、 作稳压用时: 其使用寿命主要取决于稳态功耗的大小和环境温度。P6KE系列TVS管的稳态功耗为5W,在环境温度50℃时只有4W。所以只要限制流过TVS管的平均电流,使其功耗小于4W(最好再留一点余量),就可以长时间持续工作。如果功耗超过4W,TVS管就很可能因过热而损坏。不知道你说的“工作电流180mA”,是不是指流过TVS管的平均电流,如果是的话,功耗就不超过4W,可以长时间持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