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电流表为何指示不正常

楼主(2005-09-05):
在我站发电机组,1号机组控制屏上机组功率表在平时的运行过程中指示正常,我们的机组额定功率为400KW,功率表指示也为400KW,但是有的时候,机组的功率表会突然下降一半指示为200KW,机组电压表和机组电流表指示正常。电量计度表走度正常。为什么会出现下降的现象?

网友A:
我猜想是无功补偿了,因为W=UICOSA(A为功率因数)一般COSA=0.85,甚至更高。在U,I不变的情况下,W降低,只有COSA减低,这样SINA就增大,即无功增大,这只是理论推断,仅供参考。在国家电网中,无功也是很重要的。这只是理论推断,仅供参考。这只是理论推断,仅供参考。这只是理论推断,仅供参考。这只是理论推断,仅供参考。

网友B:
无功变化和有功(有功功率)没有关系,一般无功的变化和发电机电压成正比,有功的变化和无功成反比(机组的功率表会突然下降一半指示为200KW,观察一下无功值以及发电机端电压有无增加,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原动机有问题了(比如汽轮发电机的调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