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现在的PLC&DCS双料生产厂家几乎全部使用PLC做DCS的主控硬件了

楼主(2005-09-05):
现在的既生产PLC又生产DCS的厂家几乎全部使用PLC做DCS的硬件了 一般DCS就只体现在上位的软件部分。 下位的硬件几乎都是PLC了。 包括ABB新推的Indastrail IT。 GE 的OpenProcess。 AB 的ProcessLogix。 HoneyWell的 E PKS。 Siemens的PCS7。 概念之争就是口水之争,口水之争就是意气之争。 用什么无所谓,关键是实现 用户要求的功能。

网友A:
to 展翅飞翔: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的消息是从哪来的,但我知道至少abb的indastrail it 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是拿plc来做dcs硬件的。请核实你的消息,不要给同行误导,谢谢!

楼主:
ABB Indastrail IT --AC800F GE OpenProcess -- PA 30 Use PAC RX3i PA 70 Use PAC RX7i AB ProcessLogix --1757 ProcessLogix & 1756 ControlLogix HonewWell E PKS --HardWare Use AB'S OEM Siemens PCS7--S7-400

楼主:
看看我有没有误导同行。 我只是看到有人发了篇帖子。 说软件使用DCS,硬件使用PLC有何好处。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现在的双料生产厂家几乎都在用PLC作DCS 的硬件。 这没有什么不好,更加不会显得DCS低档了。 只是融合是大趋势。 我就见不得搞DCS的整天摆一个高于搞PLC一等的脸孔。

楼主:
国外厂家使用最高档的PLC作DCS的硬件。 是历史的必然。 厂家不用去开发不同的两种硬件。 对于DCS只需要把经历放在回路控制,策略,过程工艺上就可以了。 谁规定DCS的硬件必须和PLC不一样? Indastrail IT以前使用的确是不是PLC,但是其原来的硬件能和现在的AC800F+S800/900 IO比吗?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难道ABB是想退步了才使用AC800F来作DCS的硬件的吗?

楼主:
以上厂家除过HoneyWell很早就开始使用PLC作DCS的硬件外。 他们的上一代产品或是本代产品的上一个版本都不是使用 PLC来作DCS的硬件的。 但是为什么要使用PLC来作DCS的主控硬件呢? 大家是不是想一想?

网友B:
是用PLC的灵活性和速度!而控制层用DCS,主要是网络功能和组态软件!

网友B:
国内,新华集团是这样的。产品是TISNET-P400/P600和XDC-800!

网友C:
有意思,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 没什么大不了的。 DCS指分布式控制系统,有谁指定PLC就不能构建DCS-分布式控制系统了? 在硬件设计突飞猛进的今天,你完全可以把高级PLC认为是你想的DCS,这也是趋势。 DCS除了大家看得到的软件整合外(人机界面、硬件管理软件、高层管理软件、以及随各种新IT技术开发的应用),硬件也应比传统PLC的概念要强大,例如模拟量的回路调节、经典或先进算法的模块化(软件或硬件模块化)、冗余技术(一般指硬件级热冗余),但这些都是传统的概念,现在的PLC也只有其中的一两项不尽如人意了。

网友D:
关注,希望有更多高手发表看法。我个人对把现场总线技术应用到DCS中去也不完全赞同。

网友B:
这样,I/O点很少时,甚至几十点,原来一般只能用PLC的,现可以享用到DCS先进的开放的组态及软件!

网友E:
其实PLC和DCS的最主要区别在于主控制器的内部程序上。

网友F(2005-10-12):
这种情况很正常, 一个方面来说随着硬件技术的发展,原来为PLC设计的模件也不是向过去一样很不可靠(主要是模拟量在抗扰动方面)。 不隔离的卡件,IEC61000-5 II以下标准的卡件肯定比点点隔离,II以上标准设计的卡件便宜。 PLC模件和底板等设备基本都是不冗余设计技术起点底,成本也底。 PLC的小型化分散设计有满足了现在时髦的现场总线的特点。 PLC模件在I/O通道总线设计上比DCS快速但是可靠性逊色,在满足现在提出的混合控制理念比较容易实现。 这样只要考量满足需要并达到可靠性当然可以使用。 其实DCS与PLC的差别主要在处理方式方面,CPU硬件从原理上来说差别也不大。

网友G:
很难说PLC就不如DCS,只是冗余的问题而已,如果解决了就更好了

网友B:
我想说明一个问题,如果要达到同样的目的,不管用DCS或PLC都行,你选用什么呢(假设价格相差不大)?打个比方说,打火机和火柴都能点烟,为什么火柴就快消声匿迹了呢?有了手机,BB机就快要消亡了呢?

网友H:
我们公司现在仅仅是在用三菱PLC做的程序,但有的厂家要求我们把我们的系统接入DCS系统,便不知道如何和DCS通讯了。有哪位高手,能否指导一二!多谢了!

网友I(2007-11-29):
DCS与PLC主要区别在于软件的故障诊断及硬件的冗余.
DCS偏重于回路等模糊控制,PLC偏重于逻辑控制.
但现在他们又向双方进行靠近,其实硬件上已没什么大的区别了.
主要还是有个冗余I/0模块冗余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J:
PLC和DCS已经没有区别了,顶多是个概念而已
厂商间用于利益争夺的概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