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EW电机制动器及整流块

楼主(2005-09-05):
一种SEW 11KW的带电磁制动器电机近来频繁出现刹车片吸合不到位(一边吸上有一边不能完全吸到位)从而造成电机磨刹车片过热冒烟.经换整流块,调刹车间隙没明显效果.现请教专家:刹车间隙应该是多大?快速制动及整流块的原理?整流块端子1,3,5(4)之间电压类型及电压数值是多少?这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万分火急,求求各位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2008-08-11):
1. 检查电磁制动线圈是否老化而电磁力降底,用万用表量下线圈的电阻值,白--红 阻值约300 欧姆  白--蓝  230欧姆,阻值相差很大,应更换制动器,

2. 检查整流模块电压范围应是150vc -500vc  电流 1.5A

网友B(2008-10-10):
我也用到SEW的产品,不知道制动线圈里面是什么结构和原理,怎么会有三根引出线,我所遇到的故障是制动器开关跳闸

网友C(2010-09-26):
制动器开关跳闸一般是控制制动器的线路问题,要么是到整流块的线接错了要么就是整流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