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纤一事

楼主(2005-09-05):
请问各位,光纤断了能接吗?单芯的,

网友A:
可以接,不过也要分类别,有的是可以接的。

楼主:
TO激情如火> 你在哪工作,能接好光纤吗,很普通的那一种,但很贵,

网友B(2006-03-15):
用熔接机,可以接

网友C:
你想要多少光纤啊,我别的没有,光纤要多少有多少!

网友D:
看别人做过,应该不难,但是得有专用工具,很贵的!

网友(2006-04-20):
可以接,使用激光光纤熔接器就行!

网友E:
 Fiber:有没有传光的光纤 ?

网友F(2007-12-19):
光纤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来接续:融接和冷接。融接工具为光纤融接机,冷接工具为光纤冷接子。融接机更适合大芯数光缆,小芯数的采用冷接比较好。建议:可选用3M公司的光纤冷接子,操作简单快捷,不需要专业培训,衰耗小于0.1dB。

网友G(2008-01-28):
铠装的光纤是不可以接的,不过不管单膜或多膜,里边都是有6根以上的光纤.换一跟就是了.
如果是单芯的光纤断了是可以接的.

网友G:
to:周公
  光纤就是传光信号的啊.电信号传不了,电阻太大.呵呵.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