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磁铁和直流电磁铁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5-09-05):
请问大家谁知道交流电磁铁和直流电磁铁有什么不同?交流电磁铁不能用在直流电路,那么直流电磁铁用在交流电路有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吸力不足、发热

网友B(2006-09-18):
交流电在50Hz时候每分钟有100次的电压过零,这个时候电磁力为零,电磁铁就不能吸和。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就在交流电磁铁的铁芯上增加分励环,这样可以使铁芯磁通不会瞬间为零。直流则不用。直流电磁铁的吸力大,噪音小,但是工业上使用如果用直流的话就要增加直流模块,增加体积。因此在适当的情况下,还是使用交流。

网友C:
有时交流电磁铁震动比较大。

网友D(2006-11-10):
交流电磁铁噪音大

网友E:
一般来说应该是直流要比交流的好些~~如在卡住的情况下交流电磁铁容易烧毁,而直流相对交流来更不容易烧毁。现在有种电磁铁,可接220AC但其本身带有整流,所以线圈还是直流的

网友F:
 交流电磁铁行程长

网友G(2008-04-11):
直流电磁铁发热,线圈烧坏.

网友C:
直流电磁铁优于交流电磁铁这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它需要变压、整流设备,使得应用成本上升,现在有许多电磁阀厂家将整流桥置于线圈壳体内,对外标志是AC220V实际上是内部是直流线圈,这样做就有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