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3 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5-09-06):
当我从PLC上载到PC上时监控不到几秒就监控不了,过会就显示数据接收超时错误,请高手指点。急啊!

网友A:
造成这样的情况有2点: 1、你的编程电缆受到强电干扰。 2、你的编程电缆接触不良。

网友B(2005-12-11):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情况的,PLC ,接地非常重要的。尤其要与强电的地分开。我深有感触。

网友C(2006-02-18):
线路是不是太长。这也是原因。

网友D:
谁知道松下PLC的800电话啊

网友E(2006-04-19):
FP0能带2个通讯接口吗?

网友F:
松下的PLC通讯存在系统缺陷,在以前的使用中发现后咨询松下技术支持,解决不了,最后问到日本技术支持.给予的答复是:设计者跳槽了,没解.所以简单的动作用松下可以,通讯就不要用了!

网友G(2006-12-14):
可能是你用的通讯电缆的问题;

网友H:
哈哈,还有这样的问题?
松下的做简单通讯还是可以的,就是通讯程序写起来太麻烦,最近的X才做了modbus通讯,大家还是要考虑好,要是不想花长时间来写通讯程序的,就。。。。。。

网友I(2009-09-22):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J(2012-11-28):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情况的,PLC ,接地非常重要的

网友K:
即使受到干扰也不至于这么严重,看看PLC程序中用了哪些通讯口了?有没有和编程口冲突的。。。。。

网友L(2016-09-29):
需要松下PLC 传感的可以联系我  有技术支cc

网友L:
需要松下PLC 传感的可以联系我  有技术支ccccc

网友L:
需要松下PLC 传感的可以联系我  有技术支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