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节电的问题

楼主(2005-09-06):
我厂有很多风机,用电量大,请问用变频器可以节约吗?怎么做?可以计算一下一年节约多少电吗?就以一台37KW的对极电机为例吧.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7685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7685

楼主:
一台37KW变频器多少钱?

网友B:
如果风机不需要长期在额定转速下运转,上变频器后可以在很多时候运行在较低频率下,那么上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一定很明显了。如果长期要在工频下运行,那么变频器的节能作用就不大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如果长期在最大转速下运行基本不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