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的节能问题

楼主(2005-09-06):
我厂有四台大型水冷中央空调,最热时开三台,有很多15KW的水泵,还有很多风机,请问可以用变频器改造吗?能节约多少电?

网友A:
改造为变频器控制是绝对可行的,但要注意收集相关环境参数,以便改造实施。我们公司有改造实例。

网友B:
节能是一定的,具体节多少要根据现场条件,不过一般20%没问题 可咨询13465553239

楼主:
我想自己做,请问需要哪些数据?购买一些什么配件?

网友C:
可以和我们联系 ;我们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我们的工程师可以做;我们可以交流;交个朋友;010-62632247

网友D:
较好:温差pid+变频器------------------------------------------------------------------------------------------------------------{各位同行:想自己做节能型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吗???需要“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器主控制板”及:资料"的可联系:ruanqidong@163.com或ruanqidongqi@163.com或至电:0536-6998609} {该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

网友E:
我这边有很多的改造实例,中央空调只改造水泵是很简单的。一般用温差控制就可以。 请愿书联系13556899364

楼主(2005-12-23):
我计划明年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麻烦各位了

网友F:
  改造为变频器控制是绝对可行的,我们有好多成功的案例.欢迎来电咨询.010-68330968  13501098410 高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