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各位高手,请教怎么通过读取威盛FB-2000里面的数据?

楼主(2005-09-06):
据说,威盛的FB-2000系统是DOS下面的,这怎么读啊?还有就是是不是FB-2000NS都自身带有OPC SERVER啊?要不要单独购买?各位高手一起来指教一下吧,共同进步。

网友A:
可以通过opcsever来读取威盛FB-2000里面的数据,笔者曾经测试过没有问题。

楼主:
激情兄,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是不是还要加什么硬件啊?听说FB-2000是DOS下面的啊?那怎么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