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变送器选型

楼主(2005-09-06):
请教各位老师,压力、差压变送器选型时需要注意哪些事项?(rosemount产品)怎么来进行选择!先谢了。

楼主:
◆ 隔离膜片:3l6不锈钢,哈氏合金C一2 7 6,蒙乃尔合金或钽 ◆ 排气/排液阀:316不锈钢,哈氏合金C,蒙乃尔合金 ◆ 法兰和接头:316不锈钠,哈氏合金C或蒙乃尔合舍 ◆ 接触介质“O”形环:丁晴橡胶,氟橡胶 ◆ 灌充液:硅油或惰性油 ◆ 螺 栓:316L不锈钢 ◆ 电子壳体材料:低铜铝合金 ◆ 引压连接件:法兰、NPT 1/4,中心距54mm;接头NPT 1/2或M20×1.5阳螺纹球锥面密封,带接头时中心距50.8、54、57.2mm(NPT锥管螺纹符合GB/Tl2716-91) ◆ 信号线连接孔:G l/2” ◆ 二线制与4线制有什么不同 请老师门帮忙解释一下以上信息.谢谢1

网友A:
◆ 隔离膜片:3l6不锈钢,哈氏合金C一2 7 6,蒙乃尔合金或钽---是外膜壓變的隔膜材質! ◆ 法兰和接头:316不锈钠,哈氏合金C或蒙乃尔合舍---是壓力聯接的2種方式! ◆ 接触介质“O”形环:丁晴橡胶,氟橡胶---是密封材質(例如耐酸鹼或者溶劑都是不一樣的) 灌充液:硅油或惰性油---是外膜中的填充物 螺 栓:316L不锈钢---這個不用我說了吧 电子壳体材料:低铜铝合金---是外殼材質(不銹剛比較好)  ◆ 引压连接件:法兰、NPT 1/4,中心距54mm;接头NPT 1/2或M20×1.5阳螺纹球锥面密封,带接头时中心距50.8、54、57.2mm(NPT锥管螺纹符合GB/Tl2716-91)----是壓力聯接的方式(法蘭和螺紋) ◆ 信号线连接孔:G l/2”---是電器聯接 ◆ 二线制与4线制有什么不同---這是廠家制作的問題(要看你自己需要,也有3線制的) 這是我知道和了解的,不知道怎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