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可控硅的参数

楼主(2005-09-06):
在选择双向可控硅的额定电流(通流能力)时,我和同事有分歧: 同事认为,双向可控硅额定电流的取值:应为使用电流的2倍,再加上富裕量。 我认为,双向可控硅额定电流的取值: 应为使用电流,再加上富裕量,区别在2倍上. 例如电阻炉加热器的额定电流为100A时,同事设计成250-300A的双向可控硅,这样的设计,用了没有出过问题,所以我也无法反对.我认为选150A的完全可以,用250-300A的肯定没问题,但是富裕量太大,增加了成本. 难道双向可控硅额定电流的定义是正反双向流通电流之和?请大虾帮忙解释.

楼主:
怎么无人回帖呀???

楼主:
斑竹:下班了吗?怎么连你也不给个回话?

楼主:
我的问题表达得不清楚吗?怎么无人回帖?各位大虾,请帮忙呀!

楼主:
周公,请帮忙呀!

网友A:
‘我有权利保持沉默’。。。。呵呵!看来我不得不说了,不过哦。。你知道版主懂可控硅吗就给你回话!?回话可不一定向着你呀!(可控硅的论题请发‘电器元件’版块,那边更专业。它属于执行器,不属于传感器) 我可真说了!如下: “ 可控硅的使用关键在电压保护,通常短时间超电流问题不大,但瞬间过压就可能损坏。电流取 1.5 倍裕量应该已经够了,你的计算是没错。这里边有个前提就是散热一定要好,按情况选择自然冷却、风冷或者水冷。 “难道双向可控硅额定电流的定义是正反双向流通电流之和?”是的。有效值。应该不是单向电流值,要么你查书看。 这是本题。 ‘富裕量太大,增加了成本’——你说的这是经济成本,但是降低了人事风险,给老板好交代,给用户也好交代,用户肯定希望装大的,(其实大了不光增加成本,触发功率也要适当加大)但是他真要那么明白就不一定要你做了。 ‘同事设计成250-300A的双向可控硅,用了没有出过问题,所以我也无法反对’——裕量大本来不容易出问题。但我觉得这实际牵扯做事情的方法问题,我估计你这个同事比你参加工作早、设计搞得多、有经验,你还是向他好好学习技术和做事情的风格,凡事留点后路。再说算的也没有错(你不认为他不会算吧),如果算小了你倒可以提醒他;既然老板不反对(多花公司钱),你又何必反对呢,能不反对就不要反对。 ” 以上是 2005.9.7 写的,现在是二次点将不得不说了。后边这段是些多余的话,多有得罪。你同意吗?

小河!!!!

网友:
有道理,佩服

网友B:
赞同周公的观点!

网友C(2009-02-19):
我也赞同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网友D(2009-09-30):
我也是力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