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关于wincc6.0的变量归档

楼主(2005-09-06):
wincc6在一个项目运行一段时间后,增加新的变量归档,在用于显示的趋势或列表窗口中经常会出现“no connection to data server",窗口为灰色,无法显示数据,组态过程没有任何问题,找不出什么原因,是否有这方面的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您组态中趋势和列表访问的变量的时间是否超过了变量归档时间?也就是说您访问的时间段内没有归档的数据。

楼主:
只要是我新建的归档,不管怎么访问都报错,然后我把归档全部删除重建,结果全部趋势窗口都成了上面的情况!郁闷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