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选择合理配置

楼主(2005-09-06):
流水10个左右工站,每站间距5-6米 每站独立人机界面(原来用按钮) 控制可选1个CPU连远程扩展 或每站独立PLC,但PLC之间可通讯 考虑用OMRON CP1H 带RS485及RS232 但价格太高 界面主站选10.4真彩,分站5.7既可 请大家帮忙选一下

网友A:
请留下的的具体联系方式,以及每个分站控制的点数?(输入/输出,工艺要求等)或者直接来电联系021-64859191-311/313侍洪来13370269729

网友B:
每个PLC需要两个接口,一个接屏,一个联网.可以选SAIA PCD系列PLC试试,价格应该可以好一点。 PCD1系列有一款本身就带了两个通信口.不用另外配通信口.

网友C:
plc可以用S7-200,它们间的通讯也方便。HMI可以用HITECH的。HITECH可以多机连接一台PLC,挺方便的。也就是说只用一台PLC也可以连接多台HMI。可以看看我的文章在工控网上或plc.123ye.com

网友D:
有两个方案可选: 1.分站的PLC选用带有两个通讯口的PLC,其中一个用于和现场的分站HMI进行通讯,另一个通讯口用来和主战的HMI进行通讯。这个方案中可能会用到RS232-RS485通讯转换模块。主战和分站都采用串行通讯。这个方案的缺点是主战的通讯速度会慢,因为有10个分站轮询。 2.分站PLC选用普通的只有一个通讯口的PLC,这个通讯口用来和现场的HMI进行通讯,主战集中监控怎么办呢?选择一款高级功能的HMI,带有以太网口的HMI,在现场和分站PLC通讯,然后利用HMI将分站PLC的信息通过以太网转给主战的HMI。这样,分站自己利用穿行口通讯,而主从站之间利用以太网通讯,速度快。 上述两种方案被选,只是本人建议。如果感兴趣,请联系我:13817878541。或wang.yanhu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