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Motorola单片机MC68H908JK3的内存分布图

楼主(2005-09-06):
飞思卡尔单片机XX68X908XXXX系列的内存分布,其他的也行。

网友A:
你可登录“力源”网站;http://www.icbase.com/product_catalog/product_tree.asp?class=AA 可以有 FREESCALE公司产品 68HC08家族 68HCS08家族 68HCS12家族 的 PDF 资料。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再问你一个问题,MOTOLOLA单片机名称,比如,MC68HC908XXXX,其中的字母和数字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望回复,谢谢!

网友A:
你去问“力源”网站;http://www.icba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