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自制一个0.5欧姆的电阻?

楼主(2005-09-06):
本人做一个测量电路,要用0.5欧姆的电阻做测量基准刻度,请教各位如何自制一个0.5欧姆的电阻?

网友A:
找一段锰铜丝即可解决问题啦

楼主:
谢谢测侧控控! 还请教:锰铜丝的温度性能如何,电阻率多少?市场上好买吗?

网友A:
标准电阻就是用锰铜丝做的,它在常温环境下阻值可以认为不受温度的影响,市场上好买,电阻率可以根据线径问商家。

网友B:
拿铜丝做测量基准刻度怎么保证呀,还是去买一个,有很小阻值的.我们用的最小的是5毫欧,精度1%.

网友C:
其实你需要一个精密电阻,否则将极大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A:
现成的精密电阻功率太小,功率大的没有锰铜丝便宜、便当。

楼主:
谢谢大家,不过1欧以下精密电阻很难买,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而且我要用在高温(150度)下,不知哪位能提供一下卖方(我用的量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