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PC软件的集成

楼主(2005-09-06):
现有一个传感器的OPC软件要和西门子WINCC6.0集成。在WINCC6.0里怎样操作来集成呢?望各位高手帮助

网友A:
在wincc中加载opc驱动,然后添加opc应用程序名,找到传感器德opcsever后,建立连接。然后就可以添加变量了,连接的设备就选择刚才连接德opcsever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但如果客户机想要访问该OPC 下面的变量的数据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