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 热电偶

楼主(2005-09-06):
大家好: 我选用了Honeywell UDC3300系列和UDC2500系列的温度控制器,但在国内我找不到合适的热电偶厂商和它配用,请有相关方面资料的朋友和我联系. 我的电话:0512-62812973 谢谢!

网友A:
您把温控器的要求写出来,说不定大家会帮您找到。

楼主:
TO:激情如火 温控器的要求: 我选的是基本型控制器,热电偶或热电阻输入方式,另外带4-20mA信号输出,220V 50HZ电源输入,双排显示,手/自动,自整定. 我对热电偶的要求: 测温范围一般在200度-1600度之间,便于安装(螺纹或法兰),便于接线(有可能会在室外,要求防水),长度在300mm-1000mm之间,质量要好,我们的设备一般使用的都是进口产品 谢谢!

网友B:
能不能把你要测的具体气氛环境说一下,是氧化环境还是还原环境?是炉子的内壁温度还是炉子的炉膛温度?

楼主:
to:shw456 一般我们都会用来测量炉子的炉膛温度,偶尔会测到炉壁温度,没有具体的环境要求.谢谢!

网友C:
还是不明白楼主的意思,这样的热电偶很多啊,就看你是要国产还是要进口的了

网友B:
我们是代理美国一家公司的热电偶,你所说的条件我们能够做到,如果有意可以联系我。029-88196198

网友D:
北京中旺生产热电偶 热电阻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滑轨安装温度变送器. www.zw-dz.com 李刚 010-62977168/69/70 13552189794

楼主:
谢谢大侠们 to:shw456 请问贵公司代理的是美国哪个品牌的热电偶,供货期是否及时?

网友B:
我们代理的是美国热电公司的产品,如果是标准件供货时间是两个周。如果是非标大约一个月。

网友B:
我们代理的是美国热电偶公司的产品,如果是标准件供货时间是两个周。如果是非标大约一个月。

网友E:
我知道一家瑞士专业传感器厂家,质量非常的好,如果需要我可以告诉你,不过价格蛮贵的。国内没有代理的。 我们公司用过,不过请老外买的。现在我有他们的具体型号和样本的。

网友F:
热电偶国内厂家也不少,不过分辨低,不太精确,一般美国、德国较好。确定好分度号,国产的也可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