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厂烟道的热电阻插入深度如何确定?

楼主(2005-09-06):
烟道是5000mm宽,6000mm高,不知道选择的测温用热电阻的插入深度该如何计算? 另外,如果插入深度超过1米,防弯措施该如何实现? 象这种方形烟道,测量温度的热电阻的安装方式是怎么样子的?倾斜在烟道开孔还是?? 请教。 多谢。

网友A:
呵呵 搞排烟温度的吧 你是不是锅炉热效率试验用的 还是在线测量? 你和我 应该多沟通一下. 因为这是个专业的东西 首先这里应该 引进一个词汇 : 网格法 . 这对具体 传感器位置 是有要求的. 至于你提到的那些 都有实际的解决问题办法. 非常建议你 电话给我: 0516-3845092 3851408 徐州电力试验中心 贾文 如果你有电力网电话 可以打: 95-484-3428 maxing888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