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DVP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5-09-06):
用台达的DVP系列PLC对变频器进行通讯控制。采用MODBUSRTU模式。如何实现不同系列变频器的频率控制。台安的V2和台达的VFD-M两种变频器

网友A(2005-10-18):
你为什么不用ASCLL模式啊?RTU模式做起来比较麻烦. 如果用ASCLL比较好做点.我做过与M系列的通讯还是比较好用的. 如过控制不同的变频器你只要在程序里面做些切换子程序就可以了. 台安的变频器也有RS485通讯口. cldsunguo@163.com

网友B:
如果接口设备(变频器)的通讯格式符合MODBUS的通讯格式。则可以使用MODRD MODWR,MODRW,如果接口设备的通讯格式不符合MODBUS的通讯格式,则可以使用RS指令,此指令专为主机使用RS-485串联通讯借口所提供的一个便利指令。在通讯之前要分别对两个变频器进行地址分配并设置相应的参数。变频器设置的参数注意要与PLC中D1120和D1121相一致。

网友B:
台达变频器(VFD-M)的频率指令应该是H2001,只要通过RS指令或者MODWR指令对H2001写入相应数值就可以了,不过RS指令不能直接写入到H2001里面。

楼主:
谢谢。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C:
请教一下lesing.我的控制要求是实时不断地修改H2001(频率地址),大概几秒钟加一点点.那么对PLC和变频器的EEPROM寿命有影响吗?可我的控制需要必须得实时改H2001.谢谢!

网友B:
对PLC应该没有什么影响;PLC只是将数据传送到变频器参数对应的地址。至于对变频器的影响,我还不太清楚,正在询问我的学长,等确认之后给你打答复!

网友B:
楼上的你好: 答复如下: 对变频器的EEPROM完全不影響 修改頻率是修改MCU里的內容﹐不會寫進EEPROM的 EEPROM是保存參數﹐而不是設定頻率

网友:
在台達的變頻器參數中,有兩種參數:
0000-1999HEX的參數,每次通過Keypad或通訊寫值進去,是會寫入到變頻器EEPROM裡的,所以,這些參數不要使用通訊一直寫,不然EEPROM很快就會壞掉。
從2000HEX開始的參數,通常稱為控制或狀態參數,如2000為控制,2001為頻率等。。。這些參數,當由通訊或keypad寫值時,是寫到CPU的RAM裡,不會立即寫到EEPROM裡,只有當CPU檢測到LV(低壓)時,才會寫到EEPROM裡保存。因此,這些用於控制及狀態的參數,可以使用通訊一直讀寫,不會對EEPROM有影響,只有掉電前才會寫入EEPROM保存。

网友C:
TO lesing和遠方!
感谢指教.我还想问一下,台达伺服以及温控器手册上公布的参数的通讯写入也是这样的吗?不会对EEPROM构成影响?那我就放心使用了!

网友C:
顺便问下!台达变频器可否支持现场总线功能.

网友D:
支持!不过需购买专门将台达变频器接入DeviceNet现场总线的模块(DN-02)和接入Profibus现场总线的模块(PD-01)[/b]

网友E:
鄙人现在也在着手用EH来控制M系列变频器,不知在编程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台达PLC还是第一次使用,以前是用OMRON的,对EH的使用还有很多问题,另还有对浮点运算,高速记数、电子手轮的使用等,希望大虾们指点一二。
cldsunguo能将EH控制M系列变频器的范例发给我吗?
谢谢!pandachen881@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