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卡

楼主(2005-09-06):
什么是PG卡呢?他有什么用呢? 我就知道他加在电梯用变频器上好。

网友A:
它是起到回授信号的作用;我们可以交流 010-62632247

网友B(2009-03-03):
那具體它是怎樣用的~?和什麽搭配好?怎樣才能使用的最好?

网友C:
为编码器提供电源,及检测编码器脉冲的(A-B)相。一般在相对调速要求较高情况下使用,一般要求不高设备不需要安装PG卡

网友D:
A/B相译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