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800F自定义功能块问题

楼主(2005-09-06):
各位大哥好,问个问题,在AC800F中自定义功能块这个功能是不是要授权过才能使用,如果不是能不能教我怎样做.谢谢!谢谢!!!

网友A:
你方便的话加我QQ372810370,我告诉你。

网友B:
不是的,首先你需要先编好,再在程序中调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己编写,可以参考资料,步骤:定义引脚类型,编写程序即可在用户功能块里调用。

网友D(2005-12-28):
自定义功能块程序,是否需用块编成,导入可以吗?面板可以导入的

http://abbsystem.com

网友:
需要专业版支持。基本版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D:
试着做了一个,不复杂,可以用,。

网友E(2006-03-31):
我最近也在头痛这个问题呢,关注一下。

网友F:
自定义功能块?很简单的事啊!首先编好,对各个变量要有定义,须要的话做一个面板,编程时调用即可!有兴趣聊啊345051131

网友C:
看看相关的资料,CBF6。1和7。2版本的有细微差别,自己编试试,可联系zag_elin@hotmail.com手把手教会

网友G(2006-05-08):
可以做,我作过的。你可以做个看看,

网友H(2006-11-14):
  自己先做好,才能自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