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英威腾矢量变频器通迅协议与台达VFD-M

楼主(2005-09-06):
现有一设备,以前用台达VFD—M型变频器由单片机通过485通迅控制,能否在不改单片机程序的前提下用英威腾矢量变频器替换?

网友A:
台达的变频器也是用MODBUS协议进行通讯的,应该不用做大的改动就可以了. 由于没有具体用台达的做通讯实验,因此没法提供详细的细节.

楼主:
那我自己抽空试试吧

网友B:
用东元变频器

网友C:
虽然都是modbus协议,但还是要注意几点: 1、协议模式是否相同,即是MODBUS RTU还是MODBUS ASCII。英威腾矢量型变频器标准配置是RTU模式。 2、读写功能码是否相同。英威腾矢量型变频器使用MODBUS协议中的03(读)、06(写)功能码。 据我所知,台达VFD-M型变频器支持RTU及ASCII模式,也使用03、06功能码,所以你要看一下你原来的程序是用RTU模式还是ASCII模式。另外,调试时还需注意双方的最小反应时间。